急!!各位师傅帮我看看怎么解决三菱软件无法正常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0-02-02):
大家帮我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是用GHOST装的系统有一次不知道怎么了就出现这个提示,我重装了三菱软件也是这个样,在用GHOST重装系统后还是有这个提示。照提示下载了DAO360.DLL文件也不行。现在我的电脑就没法用三菱软件了。我希望大家帮我想办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装过两种版本的XP都这样所以搞糊涂了,除了三菱软件有问题其它软件运行完全正常)

网友A:
将“dao360.dll”文件放在窗口最下行显示的那个文件夹里,然后用【开始】--【运行】,输入窗口最下行的那段,重新注册该文件。

网友B:
我遇过无法使用的情况,供你参考:1 EnvMEL文件里程序没装;2 安装路径没在C盘;3 操作系统没用专业版;

网友C:
还是操作系统的问题,曾经装过N台的电脑了,即使用GHOST版本的,也不要用精简优化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dao360.dll”文件放在窗口最下行显示的那个文件夹里,然后用【开始】--【运行】,输入窗口最下行的那段,重新注册该文件。
请问运行命令输那个我试了不行.

网友D:
樓主目前所用的版本是多少?可以嘗試升級看看

网友E:
供参考:
1.卸载该软件;
2.用优化大师清理一下注册表和磁盘文件;
3.关闭杀毒软件和360安全卫士;
4.重新安装三菱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