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标识不清的传感器如何确定是NPN还是PNP

楼主(2010-02-03):
各位专家,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区分啊,谢谢.

网友A:
看线的颜色

网友B:
接上线,带个中继,中继另一端接+,NPN。接——,PNP.

网友C:
一般红是+24v 兰是0v 还有黑色是输出 我说的是三线的情况 接上电源导通一下。量下输出端是0v 还是24 0v就是npn 24v就是pnp
下载积分:+1(黄猛) 热心助人,对头,我也是 ..
下载积分:+1(agump) 正确

网友D:
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E:
给棕色线接上24V+,兰色接上0V,
1,此时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一表笔接0V,另一表笔量传感器的黑脚,如果是PNP的,此时是24V(-24V)。
如果不是请继续下面:
2,再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一表笔接24V+,另一表笔量传感器的黑脚,如果是NPN的,此时是0V。

网友F:
是这样的呀!

网友G:
看输出,输出为负的是NPN,正则是PNP

网友H:
5楼说的很对

网友I:
如果有指示灯,加电后指示灯亮(未动作)即为NPN。反之为PNP。

网友J:
三楼正确。

网友K:
了解下下面的帖子就明白了
http://hi.baidu.com/wangx2723/blog/item/bfb7702a20a5239d023bf656.html/cmtid/2ae46e80db5c7adc9023d96f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L:
4楼和5楼说的对!

网友M:
3楼5楼还不是一个意思,不过5楼大大的字数多些

网友N:
3楼和5楼的同志都说的很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