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3):
加热炉装钢机情况的说明
1.    加热炉有两台装钢机(Ie=145A,Te=733Nm,Pe=75KW),两台电机带两台减速机,两台减速机高速轴通过电磁离合器连接成一根轴,减速机主驱动轴是互相分开的,目前板坯在辊道上推正的过程中,主(1#电机)运行过程中,电流达到215.7A报F015电机堵转跳闸,此时从(2#电机)电流只达到99A,从未超过99A,检查1#,2#的 Torque/current limitation发现1#r497=50,r503= -50;2# r497=20,r503= -20。检查转矩限幅设定源P493=504,P499=501.
2.    我们的主从是这样做的(参数设置):
PLC读出1#电机的转矩(K0153)然后发送给2#,做为2#的转矩设定,主的1#电机P587(控制字2的第27位不控制,采取默认值),从的2#电机P587(设定为1),主和从变频器的P100=4,别的参数未做修改。在托钢运行过程中两台电机电流相差很小,基本平衡。我将原来的参考转矩P354=2277(近似额定转矩3倍)增大30%,参考电流P350=290(额定电流的2倍)增大30%后,从(2#电机)的电流最大值增加到114A,仍然会出现主(1#电机)运行过程中,电流达到215.7A报F015电机堵转跳闸,此时从(2#电机)电流达到114A,从(2#电机)转矩限幅仍然限制在正负20,不知何故。调试时由于用的冷装坯,目前用热装坯,最大的热装坯老出现这种故障,观察堵转时转矩,1#的约为2#的2倍,根据16384=100%计算,1#的8192,2#的为3276.
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提供帮助,谢谢。我的邮箱yanyucai2006@163.com

网友A:
讲的不清楚,能画个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