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3):
最近刚刚接触伺服用fx2n-1pg控制
急寻1PG与各类伺服控制器配线图
谢谢 361712116@qq.com

网友A:
如果说要寻找fx2n-1pg的资料,可以放上网上前辈的文档一篇: FX2N-1PG.rar (629 K) 下载次数:115
如果要“与各类伺服控制器配线图”,这又不是通用的,光“各类伺服控制器”的资料就够搜寻的了。
  • 下载积分:+1(763380318) 热心助人

网友B:
    10PG我使用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要寻找fx2n-1pg的资料,可以放上网上前辈的文档一篇: [attachment=35153]
    如果要“与各类伺服控制器配线图”,这又不是通用的,光“各类伺服控制器”的资料就够搜寻的了。

    已下载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