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谁有用过FOR/NEXT指令

楼主(2010-02-03):
FOR指令的数字,是指中间的程序运行次数,这个次数如何理解.
与扫描次数有关系吗?
如果中间有定时器是如何动作的.

网友A:
是指每个扫描周期内运行的次数,也就是说每个扫描周期都要把For/Next之间的程序执行n次之后才会执行NEXT下面的程序。
所以,如果For/Next指定的次数过多会造成扫描周期的延长,有可能引起WatchDog报警。
For/Next之间最好不要使用定时器。它会造成定时器成n倍的计时。
下载积分:+2(regan2)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试了好几次没明白,高手指点就清楚了.

网友B:
一般写通信校验时用

网友C:
FOR/NEXT指令通常會搭配"Z"或"V"使用,簡易說︰for 15
代表FOR~NEXT 之間重複執行15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