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永宏PLC的联机问题

楼主(2010-02-03):
请问各位大侠,联机的时候提示请检查PLC的电源(PLC电源灯会亮)或连接线或此PLC的通讯口已被占用,请使用别的通讯口联机,我拿另一个PLC却可以联得上,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麻烦指点,谢谢!~

网友A:
PLC通讯参数自动检知一下,如果检测不到,可能是通信口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