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PW的安装?

楼主(2010-02-03):
windows 7下装GPPW出现不能新建,也不能打开程序,原先装8.72的英文版可以用,卸掉后装8.86的中文版后,2个都不能用了,哪个高手懂?

网友A:
GPPW对windows 7可能支持的不好。
Vista应没有问题。

网友B:
难道你安装的是监控模式?

网友C:
还是XP好用呵

网友D:
是不是你的系统经过简化老的啊
如果是的话就不可以!

网友E:
建议你重装XP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