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OMRON PLC 输出触点过电流保护

楼主(2010-02-03):
请教:OMRON PLC输出触点有过电流保护吗?如果输出触点电流超过允许值,会出现什么状况?

网友A:
有的有,有的没有。要看具体系列和型号。
如果超过允许值,保护动作或者降低使用寿命,甚至损坏。

网友B:
过电流会烧坏触点的!外加熔断器!

网友C:
如果超过允许值,保护动作或者降低使用寿命,甚至损坏。最好外接固态继电器,把电流扩展一下,也不容易坏呀!

网友D:
外加一个OMRON的继电器,过度一下,永远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