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求助,

楼主(2010-02-03):
使用译 码指令
DECO D0 D1 K3
在DO中输入2 , D1 为4
在D0 中输入3, D1为8
在D0中输入4, D1为16
本人的理解是假如D0中是n,那D1就是2的n字方 ,那后面K3那个3不是没有起作用
谢谢!!!

网友A:
1. 你可以将K3改为K2看看效果;
2. 你可以在D0中输入大于7的数看看效果。

楼主:
根据 版主提示,将K3改为K2 ,D0输入大于7
D0 =8 D1 =1
D0 =9 D1 =2
D0 =10 D1 =4
D0=11 D1=8
D0 =12 D1 =1
以后都是这样循环,不懂,麻烦版主解释 一下,谢谢!!!

网友B:
只管D0最低二位了,,就两位结果只有四种,即00 01 10 11
译码后即D1的BIT0=1,BIT1=1,BIT2=1,BIT3=1就是你看到的1,2,4,8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明白了?其实你应该把两个条件分别改了之后看结果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