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置位复位指令问题!

楼主(2010-02-03):
图片
如上图所示:1. 当x1接通时,y1被置位,请问当x1保持接通时,此时接通x2, y1会不会被复位? 2 同理,如果x2持续接通的情况下,再接通X1,y1会不会被置位? 谢谢大家!

网友A:
当x1保持接通时,此时接通x2, y1会复位, 如果在x2持续接通的情况下,再接通X1,y1也不会置位,还是复位!

网友B:
了解一下PLC的扫描工作原理就好理解了。

网友C: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D:
了解一下PLC的扫描工作原理就好理解了。
学无止境+++

网友E:
X1 X2都没ON是Y1为RST 并保持,当X1 ON时 Y1为SET并保持,当X1 ON且X2 ON后Y2为RST并保持。
当X2先ON X1后ON时 Y1都为RST 。

网友F: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动作的,你想想是吗?当x1保持接通时,此时接通x2, y1会复位, 如果在x2持续接通的情况下,再接通X1,y1也不会置位,还是复位!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G(2010-11-24):
有道理哦

网友H(2011-06-16):
1 y1会复位。
2 y1不会置位。

在东莞市

网友I:
四个字,复位优先,哈哈

网友J:
刚做了下仿真测试,X1 , X2,同时接通的时候,不管Y1 之前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程序后面指令有效,
如:LD X1 RST Y1
LD X2 SET Y1 X1 , X2都接通时(不分先后),Y1 置位.
反之
LD X1 SET Y1
LD X2 RST Y1 X1 , X2都接通时(不分先后),Y1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