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3):
最近想学学PLC和变频器通信,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我现在手中有欧姆龙CPM2AH的PLC和三菱FX2N的PLC,,还有施耐德ATV31和三菱S500的变频器,想把他们连起来通信一下,不知道怎么做,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如果哪位大哥有做过这方面的项目,能否发个程序小弟学习一下,谢谢。
大家能否给我简单的描述一下呢?举例说我现在想让PLC控制三菱S500的变频器正转50HZ运行,程序我该怎么写呢?是不是写个程序来修改变频器的什么值呢?正反转对应什么?频率对应什么?

网友A:
仔细阅读变频器手册,上面都有详细的说明。
  • 下载积分:+3(飞星) 不错
  •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B:
    利用RS-485和变频器通讯    PLC向变频器发送数据,  发送数据02变频器正转,00停止。控制频率的话可以 把频率写入到变频器中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2楼,大哥能否说详细点呢?我写程序的话把02传送到哪个地址中,变频就会正转呢?
    还有就是PLC和变频器的通信电缆怎么制作呢?有接线图吗?
    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B:
    485通讯的话  就用普通的电线就可以了,三菱PLC要接个485的通讯口,象台达PLC有自带的RS485的接口,  和变频器上的  485接口连接就可以了。发送数据是 利用PLC的  RS指令传送过去的,  数据格式套用  变频器的格式   例如 三菱FR-E500    是在使用手册的 105-114页上。

楼主:
    奥 谢谢你的指点,我现在有个欧姆龙的CPM2AH的PLC,不知道是不是还得加个通信转换模块呢?

网友C:
    是的,欧姆龙的的话,可用无协议和协议宏通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2楼,大哥能否说详细点呢?我写程序的话把02传送到哪个地址中,变频就会正转呢?
    还有就是PLC和变频器的通信电缆怎么制作呢?有接线图吗?
    请指教,谢谢了

    通信电缆和和接线图,本网站都有,请用自带搜索功能查找吧!
    PLC和变频器的使用参考书上都有举例说明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注意看,还是没有说明书!
    自己尝试做一下,再来请教对不对或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