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赐教:关于AJSJ71PT32-S3能否用AJSJ71UC24替代

楼主(2010-02-03):
型号前面记不清楚了,后面是没错,10台分机是通过RS422通讯的,PT32-S3通讯模块的设置 MODE=0 X10=0 X1=0 S1=32
后者有很多选择的具体有MODE X10 X1 还有一个11位的跳线,不知道能不能替代上面的,
因为现在A2系列早就停产了!想买都没门啦,老机器现在仍需耕田啊!
哪位大侠帮帮我,不知道怎样设置UC24。。。

网友A:
这两个型号可能三菱都没有。
AJSJ71PT32-S3 应是A1SJ71PT32-S3
AJSJ71UC24 ,没有,只有A1SJ71UC24-R4或A1SJ71UC24-R2
不能代替A1SJ71PT32-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