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帮忙!

楼主(2010-02-04):
三菱F930屏按左上角开机时,不能显示系统设置,也没有显示输入密码键盘,直接进入主画面是怎么回事?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

网友A:
需要三菱触摸屏视频教程,联系:qq674623212

网友B:
据我所知930的“系统设置”按钮是可以自定义的,不一定是在左上角。如果没有弹出设置画面进入主界面是正常的。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楼主:
系统默认是按左上角,如果要改,应该怎么改,3楼的大侠能告诉我吗?先谢谢您老人家了!

网友C:
用GT DESIGNER应该可以改

网友D:
用GT DESIGNER改的是主菜单调用键,好象不能实现楼主的要求.

网友E:
我公司的是按住上、下两个角才行啦!各种HIM都不同,有的要按三个、有的要按四个角。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