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4):
   这个注释怎么也删不掉,请教朋友帮帮忙。
小弟在此感谢。

网友A:
将光标放到注释上面,点击键盘上的Delete键

网友B:
将梯形图切换到列表显示中去,菜单上有个切换图标,认真找到。切换后,就可删除了!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C:
有学了一个,谢谢

网友D:
edit>documentation>steatement/note block edit....
可任意編輯&刪除

网友E:
1楼方法无效,删除不了星号,2楼方法正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楼方法无效,删除不了星号,2楼方法正解

顶2楼!

网友G:
按6楼的设置之后,1楼的方法也是可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将梯形图切换到列表显示中去,菜单上有个切换图标,认真找到。切换后,就可删除了!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

将光标放到注释上面,点击键盘上的Delete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