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编码器的故障,

楼主(2010-02-04):
怎么检测编码器的故障,程序怎么写,帮我 下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我呀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 增量的还是绝对型的

楼主(2010-04-05):
是普通的编码器,假如编码器坏了,怎么让程序报警!

网友B:
这个好像没法子啊,PLC怎么能知道你编码器坏了呢?除非加上其它的检测装置

网友C(2011-05-27):
增量的还是绝对型的

网友D(2011-06-27):
一般都是增量型 的

网友E:
在工作的时候检测他的脉冲个数,如果不对就是坏了,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