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开用GX编辑的网上梯形图文件

楼主(2010-02-04):
如何打开用GX编辑的网上梯形图文件,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打开GX编程软件,文件菜单中按打开按钮,然后选择网上下载的梯形图文件所存储在电脑上的文件夹地址,最后单击打开,就行了。注意下载的程序下载后必须先解压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