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的步数和子程序的问题,大虾请进!

楼主(2010-02-04):
实际上是1个问题。分两个方面说:
1、现象:程序其中有20段是近似的,每段有300步左右。加上其他的步数,8000步不够了
。有Y、M、S,及相应的输入输出。
处理措施:想用子程序来调用,但是FX系列没有参数调用。所以,想在子程序后半部分中用MOV指令来赋值。请问,可否实现?或是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2、如果没有较好的处理方法,就只能增加程序步数。请问,该怎么做?是增加存储盒吗?在操作方面,有否需注意的地方?如设置等。
哪位大虾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找出規則,看看能不能縮簡程式碼。
使用call p試試看,call p好像可以帶參數的樣子;你自己查一下指令手冊。
如果真的都不行的話,建議更換型號,改FX3U的,容量有64k可以給你寫,絕對夠用了。
價格沒有多多少錢。應該比你加外部記憶體還便宜。速度號稱是2N的4倍。
下载积分:+1(沐秦她爹) 热心助人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
如果换型号的话,有两个问题不知是否可以:1、带4AD模块;2、X0高速计算?

网友A:
2n的4ad好像可以直接拿來3u上使用,3u好像有向下相容。
3u也是有內建高速計算。
這些,你上網找一下3u的型錄都有介紹, 大陸的資料比臺灣還多的。
至於如何使用,就要麻煩你自己看資料了。
或是跟你的代理商要資料,或是範例程式來參考。
下载积分:+2(沐秦她爹) 热心助人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mov 指令恐怕不行,提个醒:一些参数可用变址寄储器,另外一些相同的动作可用CALL指令,试试吧.8K程式相信你也是高手了
下载积分:+1(沐秦她爹) 热心助人

网友B:
FX3U的程式容量没那么大,上面的老兄说错了吧,Q02的CPU才14K容量,Q02HCPU才28K容量
下载积分:+1(沐秦她爹)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v 指令恐怕不行,提个醒:一些参数可用变址寄储器,另外一些相同的动作可用CALL指令,试试吧.8K程式相信你也是高手了
MOVE指令是可以的。原理是将子程序当做一个公式套路,调用前将需运行变量带入公式变量,公式执行后(子程序),再MOV到原变量就好了。我的问题是输出有Y。。。和一些其他问题,没有用这种方式。
CALL指令好像是不可以的。兄台是否可指点一下?
另外,6楼的兄弟,FX3U是内置了64K步的RAM内存的。可以查一下资料。
各位大侠,除了更换成FX3U外,是否还有更好的思路,还请指点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