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4):
请教0.75KW电机应该接多大的热继?  空开,继电器?,应该接多少平方的线啊?

网友A:
三相0.75KW直接起动:16A空开,380V/4.0A热继电器,穿管考虑到热损要4.0平方铜芯线.明线就可选2.5平方。PN=UnIn功率因素

网友B:
学习了,一直不懂怎样配线

网友C:
2楼能不能告诉下配线的原则啊。怎么计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楼能不能告诉下配线的原则啊。怎么计算的。

请问您是问2楼还是1楼?

网友D:
380V,1~1.5平方线足以,3A3P空开,2A热继保护都怕把电机给烧了,最好再小些。
220V,1.5平方。5A1P.热继就免了,接个漏电的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380V,1~1.5平方线足以,3A3P空开,2A热继保护都怕把电机给烧了,最好再小些。
220V,1.5平方。5A1P.热继就免了,接个漏电的就OK了。

注意电机直接起动有瞬间浪涌电流.3A/5A应该不够吧!

网友E:
是用断路器(有人叫空开),不是用保险丝,保险丝要3-5倍的,
断路器一般是用电电流的1.0到1.1倍就可以了。

0.75KW电机的热继选1.7到2.5A(3相380V)  ,5.2到8A(单相220V)

网友E:
电缆线:
3相380V    4X2.5平方
单相220V  3X2.5平方

网友A:
哦,搞错了意思!明白了!

网友F:
一般来说,2。5平方以下*9,4平方*8,6平方*7,10平方*6,16*5,25*4,35*3。5,50-70平方*3,95-120*2。5,150-185*2,240-300*1。5。

铜线在不同温度下的线径和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表2008-04-28 06:22 P.M.铜线安全载流量计算方法是: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8A。
4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35A 。
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48A 。
1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65A。
1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91A 。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120A。
如果是铝线,线径要取铜线的1.5-2倍。
如果铜线电流小于28A,按每平方毫米10A来取肯定安全。
如果铜线电流大于120A,按每平方毫米5A来取。
导线的截面积所能正常通过的电流可根据其所需要导通的电流总数进行选择,一般可按照如下顺口溜进行确定:
十下五,百上二, 二五三五四三界,柒拾玖五两倍半,铜线升级算.
给你解释一下,就是10平方一下的铝线,平方毫米数乘以5就可以了,要是铜线呢,就升一个档,比如2.5平方的铜线,就按4平方计算.一百以上的都是截面积乘以2, 二十五平方以下的乘以4, 三十五平方以上的乘以3, 柒拾和95平方都乘以2.5,这么几句口诀应该很好记吧,
说明:只能作为估算,不是很准确。
另外如果按室内记住电线6平方毫米以下的铜线,每平方电流不超过10A就是安全的,从这个角度讲,你可以选择1.5平方的铜线或2.5平方的铝线。
10米内,导线电流密度6A/平方毫米比较合适,10-50米,3A/平方毫米,50-200米,2A/平方毫米,500米以上要小于1A/平方毫米。从这个角度,如果不是很远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4平方铜线或者6平方铝线。
如果真是距离150米供电(不说是不是高楼),一定采用4平方的铜线。
  导线的阻抗与其长度成正比,与其线径成反比。请在使用电源时,特别注意输入与输出导线的线材与线径问题。以防止电流过大使导线过热而造成事故。
  • 下载积分:+1(come2jojo) 热心助人

网友G:
2A的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注意电机直接起动有瞬间浪涌电流.3A/5A应该不够吧!

3A断路器完全够用,关键要看你的断路器怎样选型了

网友I:
取电机额定工作电流的0.95-1.05倍为宜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一般来说,2。5平方以下*9,4平方*8,6平方*7,10平方*6,16*5,25*4,35*3。5,50-70平方*3,95-120*2。5,150-185*2,240-300*1。5。

铜线在不同温度下的线径和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表2008-04-28 06:22 P.M.铜线安全载流量计算方法是: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8A。
4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35A 。

学习了,谢谢

网友K:
工控人家园,就像我的一个博大精深的无声老师一样,谢谢您,老师!

网友L(2010-03-24):
引用 网友A:
三相0.75KW直接起动:16A空开,380V/4.0A热继电器,穿管考虑到热损要4.0平方铜芯线.明线就可选2.5平方。PN=UnIn功率因素

国企出来的吧?浪费材料啊。。。4A的热继电器。。。。。。你这个能起到过电流保护?

断路器选D型的3A足够了。D型是用在电机控制上的。
热继电器看功率因素,大概1.6-2.5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