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TO/FROM 程序处写解释咋写进去?

楼主(2010-02-05):
模拟量TO/FROM 程序处写解释咋写进去?

网友A:
对于to/from是不能用comment (注释)的,但可以用note的方法注释,方法是:Edit-->Documentation-->Note先选中,然后双击梯形图中的to/from中的语句即可输入。

楼主:
我的是灰色的?WHY?

楼主:
没人会吗

楼主:
软件只可以读不可以写入,为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件只可以读不可以写入,为啥?
软件安装时是否选择了唯独模式?

网友C:
这个程序不用写只要套上就可以了,只需更改存储地址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