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怎样提高计数器的准确性

楼主(2010-02-05):
多数电路的计数器都通过接近开关与触点感应 但也存在计数不准确的情况 不晓得可不可以改进一下电路 使计数更准确 谢谢各位

网友A:
我曾经也遇到过这问题,后来在接近开关输出端与PLC输入端之间串了一个1K的电阻,OK!

楼主:
谢谢指点 没有PLC 用的是计数表是不是只有调整接近开关与触点的位置 你的图片超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