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5):
TD200里的延时数原来是10秒,几天停电怎么变成0了?TD200怎么编程?请高手指点!

网友A:
S7-200利用内部电容作为断电保持的电源,长时间断电会引起内部数据清零。
这样在重新上电后,要把数据重新设置一遍。
TD200编程在STEP7MicroWin软件中的“文本显示向导”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