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5):
买了个三菱TH-N12KP UL 热过载继电器,是真的吗?

看清楚了,后面有个UL,有这个型号吗?

请教!!!

楼主:
高手来啊,帮忙看看!!!
用到假货就不好了。

楼主:
各位老大,知道的就回个话吧,3Q!!!

网友A:
前面的型号对的。UL可能是美国的一个标准。拍个照片上来

网友B:
◆ 产品型号

电流
等级
标准(2热动元件)
3热动元件
延迟型(带饱和电抗器)

过载保护
过载、断相保护
过载保护
过载、断相保护

起动器用
单独安装
起动器用
单独安装
起动器用
单独安装
起动器用
单独安装

N12
TH-N12
注1
TH-N12KP
注1
TH-N12SR
注1

N18
TH-N18

TH-N18KP

N20
TH-N20
TH-N20KP
TH-N20SR
TH-N20KPSR

N20TA
TH-N20TA

TH-N20
TAKP

TH-N20
TASR

TH-N20
TAKPSR

N60
TH-N60
TH-N60KP
TH-N60SR
TH-N60KPSR

N60TA
TH-N60TA

TH-N60
TAKP

TH-N60
TASR

TH-N60
TAKPSR

N120
TH-N120
TH-N120KP
TH-N120SR
TH-N120KPSR

N120TA
TH-N120TA
TH-N120
TAHZ
TH-N120
TAKP
TH-N120
TAHZKP
TH-N120
TASR

TH-N120
TAKPSR

N220
TH-N220RH
TH-N220HZ
TH-N220
RHKP
TH-N220
HZKP
TH-N220
RHSR
TH-N220
HZSR
TH-N220
RHKPSR
TH-N220
HZKPSR

N400
TH-N400RH
TH-N400HZ
TH-N400
RHKP
TH-N400
HZKP
TH-N400RHSR
TH-N400HZSR
TH-N400
RHKPSR
TH-N400
HZKPSR

N600
TH-N600
TH-N600KP
TH-N600SR
TH-N600KPSR

◆ 标准认证

■ IEC60947-1:2000 GB/T14048.1-2000《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总则》
■ IEC60947-4-1:2000 GB14048.4-2003《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低压机电式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
■ IEC60947-5-1:2000 GB14048.5-2001《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第一部分 机电式控制电路电器》
■ 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CCC”标志

◆ 工作条件

■ 环境温度:标准为20℃, -10~+40℃(无凝露、无结冰)
■ 海拔高度:不超过2000m;
■ 相对湿度:45%~85%RH;
■ 大气情况:应无会引起爆炸危险的介质,也无会腐蚀金属和破坏绝缘的有害气体和导电尘埃;
■ 冲击:10~55Hz 19.6m/s2 以下;
■ 振动:49.0m/s2 以下;
■ 保管温度: -30~+65℃。

网友B:
不知道你是从那里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