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非接触式测量

楼主(2010-02-05):
我想请问大家有没有使用过,非接触式的测量线速度的仪器,有的话请发个型号过来吗。我想用他测速,来实现全线的速度同步。如果有别的办法能购实现 还请大家赐教,我是做胶条生产线用。谢谢

网友A:
有激光测速仪.

网友B:
激光测速仪一般都是老外的东西,或者是国内拿来贴牌生产,所以价格都比较的昂贵。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C:
我在用激光测速仪,测量线速度精度不是很高,其实变频器能都看线速的。

网友D:
用普通的接近开关+线速表就是了。

网友E:
光电束子+速度转换+AD模块+PLC+DA模块+HMI
以上即可,不过要自己写程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