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多谢赐教!!

楼主(2010-02-05):
下面两种方法有区别吗? 资料上说是有的--不懂了,我看就是一样的啊!!

网友A:
方法二,多了一条上升沿微分输出指令,当X10按下时只在开关有OFF变为ON的时候接通一个扫描周期,按X11也是同样的道理,也就是说如果X10和X11接通不是在同一个扫描周期,Y5就没有输出所以要同时按!

网友B:
PLS是上升沿指令输入,只是按下的瞬时接通,方法一是没有限制时间的,随便哪个先按,但要等到两个都按下才接通的。

网友C:
一楼说的很对.一目了然.

网友D:
方法二,对双手按压的同步性要求太高

网友E:
方法二基本上不可能实现输出。除非对扫描周期另作处理。
那些只是教科书上的例子,与实践完全是两回事。
下载积分:+3(uthman) 热心助人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F:
这个列子需要实践下才知道,理论上是想象不出来的,

网友G:
方法一不同步可以,方法二就要求同步性了

楼主:
原理明白了,
有那位有实践的说说方法2的实际可行性!

楼主:
通常的设备机台用的是1还是2啊?---多谢

网友H:
第二种比较难实现,最好不要用此程序

网友I:
方法二一般用作现场保护操作人员的安全。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