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楼主(2010-02-05):
20点一下的plc编程要多少钱?请大家告诉一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视工艺复杂程度。
例如8支枪动作基本相同或同时动作,与8支枪各自动作互不相干,与8支枪变频或伺服控制,这当中的价格差的可不是一点点。
还有地区差异。
一般的普通开关量控制在500大洋左右。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B:
楼上说的对,跟点数没有很直接的关系,跟你的要求和工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