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6):
各位大侠:
我是初学PLC的,由于工作的需要,要制作一套电磁伐气密性测试系统。但是由于初次使用FX2AD模块,不知道如何使用?
具体情况如下:
要求电磁发在通气1s以后,再关闭,堵在电磁阀内的气,在15s内泄漏量不大于0.4kpa,如果大于0.4kpa,则输出报警信号。
我根据模块说明书已经将数据读出来了,但是后续数据不知如何处理?
特别是由于初是气压变化,不知去比较15s气压变化的最大数值和最小数值?
气压表使用的是SMC的,量程为0-100kpa,有0-5v模拟电压输出;

请各位兄弟帮助!

多谢!

网友A:
(开始AD读出的值)-(15S后AD读出的值)>0.4Mpa则报警即可

楼主:
各位师傅:
我还有一个问题:如何找到在测试15s气压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要使用com指令?

网友B:
我有个类似的,怎么发给你

楼主:
朱兄: 新年好!
可以压缩一下发到我的邮箱.
邮箱地址为:
keyou.luo@cn.leggett.com
太谢谢你了,这个问题我想很久了

网友C:
朱兄: 新年好!
可以压缩一下发到我的邮箱.
邮箱地址为:
1051523551@qq.com

网友D:
朱老师: 新年好!
请发到我的邮箱.谢谢
邮箱地址为:
rjq58@163.com

楼主:
朱兄:
谢谢你发给我的程序.由于我公司邮箱容量的限制,接受到的不能够使用,能否将程序转化成PDF格式的重新发一份给我.!
小弟我感激万分!
happy new  year!

网友E:
可不可以发一份给我pretco1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