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变频器调速电路怎样实现多速运转

楼主(2010-02-06):
主速度由输入短暂控制 想要在不调节主速度的情况下 按一下开关实现慢速运转咋办? 请指点!

网友A:
多段速控制,变频器说明书上看一下,一般来说多段速优先原则.
比如说,你接变频器 RUN COM X1,RUN-COM 启动,X1-COM一速,

网友B:
看一下说明书即可

网友C:
运行转点动

网友D:
利用多段速控制,并设置多段速频率,即可实现。

网友E:
变频器自带多段速功能,设置几个多功能端子(Y1或X1)即可,然后经过开关与COM连接

网友F:
变频器不是有高中低还有一个COM点三个速度吗选一个和COM点就可以了

网友G:
多段速控制,变频器说明书上看一下

网友H:
应用多段速度控制可以实现多种速度的转换,注意加减速时间及失速防止的误动作
阿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