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的使用

楼主(2010-02-06):
请教各位老大:
步进驱动器的细分数是怎么回事?改如何使用?
我要制作一个使用步进电机驱动,每旋转36度安装一个零件的夹具,不知道脉冲数入如何计算?也不知道如何开始?
特别是步进电机开机复位的问题?
请各位师傅指导!
THANK YOU!

网友A:
本人有步进电机的视频教程,联系:QQ674623212

楼主:
兄弟:
能够发给我吗?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B:
细分就是在步进电机原有每一脉冲的所旋转角度的基础上进行细化,如两相步进电机每一脉冲1.8度,两细分就是每脉冲0.9度,四细分就是每脉冲0.45度,以此类推。36度没有细分需要20个脉冲,两细分需要40个脉冲,四细分需要80个脉冲,细分越大,转过相同的角度需要的脉冲数越多。
步进电机控制属开环控制系统,工作中可能会丢步,用脉冲控制复位后有回不到原点的可能,建议用限制开关控制复位原点。
以上纯属按印象中描述,正确理解请查阅相关资料。

楼主:
太谢谢伏安兄弟了!
小弟给你拜年了!
新年大吉,万事如意!

网友C:
http://www.sihaidj.com/
有详细资料

楼主:
谢谢六楼兄弟!
happy new year!

网友D:
如果每次旋转角度要求很准的话,我还是建设你使用分割器(从厂家买十个工位的),用普通电机带动就可以了!

网友E:
按照你说的,如果一直是同向运行,久了之后一定是角度不会准确的。

网友F:
看你要求了,如果要求不高就可以用步进,如果要求高了还是用伺服,现在伺服也不是很贵呀,我专门销售台湾永宏PLC的,在控制步进伺服方面有很大的优势,有兴趣加QQ:1012351099
永宏PLC,威纶触摸屏等技术服务与销售
QQ:1012351099
TEL:15159213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