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的问题?

楼主(2010-02-07):
由于我是第一次使用西门子PLC,PC与PLC通讯正常,当PC下载梯形图时,显示编译错误。但我用所有的梯形图下载都显示错误,请大师指点谢谢。CPU型号:226CN。

网友A:
Step7-MicroWin软件要设置为中文状态才能正常下载程序到CN系列中

网友B:
你编好程序以后,需要编译,如果无错误才可以下载,如果有错误它会提醒你错在那里,修改好重新编译无错误才可以下载。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编译正常,下载程序块时报编译错误,请查看非致命错误????

网友C:
编译可以找出错误之处,修改下装搞定

楼主:
各位大师,如果编程软件的版本低是否也能造成不能下载,我的CPU型号:226CN。

网友D:
编译后下面的输出窗口会显示编译结果,如果有错误,会指出在那个子程序,第几段的。

网友E:
楼上的回答是很正确的,编译后下面的输出窗口会显示编译结果,如果有错误,会指出在那个子程序,第几段的。肯定是编译时有错误的地方没有排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