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Q系列的断电寄存器和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10-02-07):
我刚刚接触到Q系列的,看了编程手册还是不能确认断电保持的寄存器只能是R.另外还有就是不知内部计数器的计数频率是多少.希望知道的朋友告诉我,在此谢了!

网友A:
R只是默认的断电保持寄存器,其它的D、W、C、T在“PLC参数”—“软元件”设置范围。
计数器的频率与你的程序扫描周期有关,例如:一个2ms扫描周期的程序你不可能要它对1ms 的1次的信号
进行准确计数吧。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关于计数器的问题我还是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