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在下载和上载时提示:未注册类别.

楼主(2010-02-07):
威纶屏在上载和下载的时候都提示:未注册类别.
请问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听说,其它功能正常吧,比如编程及离线模拟,你可以尝试重装软件或换一台电脑试试,有可能你的操作系统是精简过的,系统不太兼容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