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0-02-07):
各位大哥,你们好,我们工厂现在有一台机器,是用运动控制卡来控制伺服的,现在问题是,回原点的时候,原点灯没有亮伺服就自己停下来了,伺服驱动器也没有报错,原点信号灯也没有亮(y轴做上下运动,Y轴在中限原点位,下降到下限,然后上升到原点处)所用伺服是带刹车的伺服

网友A:
应该同控制系统设置的位移值有关,原点信号灯只是一个到达位置后确认的作用而已。停滞是靠位移值确定。肯定是运动参数(位移值)设置错误。建议1.将伺服位置重新归零2.设置正确位移值(不得超过极限)

楼主:
我们同样的程式,同样的参数设置,在另外一台机上面可以运行的,另外此机台线路也更换过,原点传感器也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