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7):
现有一台设备用的是GOT1000屏,PLC是Q02HCPU。之间是通过网络模块QJ71E71-100联接。如何通过屏用透明模式读取PLC程序。IP地址如何设置(I P不知道呵),请各位朋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假設Q02H沒有設密碼的話。(若有設密碼的話,自行去找解密軟體)
先將PLC的參數跟程式讀回來,再去查看參數中的設定。這樣就可以知道IP位址了。

請自行測試看看。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設Q02H沒有設密碼的話。(若有設密碼的話,自行去找解密軟體)
先將PLC的參數跟程式讀回來,再去查看參數中的設定。這樣就可以知道IP位址了。

請自行測試看看。

这也是个办法,有网络模块好像不可用GOT透明模式。暂时手上没线,过一天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