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三菱PLC与EVIEW MT4300C通讯问题

楼主(2010-02-08):
我的是三菱PLC FX1N-40MR与MT4300C,怎么无法用RS232的编程线建立与PC的连接?每次都是通讯超时,请问哪位大侠指教一下,该如何设置串口

网友A:
你是要下载程序吧,可以用USB口下载呀,另外MT4300C的串口下载线接法:PC端针脚2 3 5,HMI端针脚7 8 5 ,线顺序2-8 3-7 5-5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