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PID功能块,请教斑竹和各位大侠

楼主(2010-02-08):
进口设备的程序中,老外使用功能块PID_CP(Standard PID_CP control (continuous controller))来进行PID调节,其注释为:continuous PID controller with pulse generator,应该是西门子的功能块吧,但程序要比FB41大很多,不知斑竹和各位大侠对这个功能块是否熟悉,到哪里找它的相关资料呢?

网友A:
老外使用的功能块常常可以称得上自定义功能块,按解释可以分为连续PID(FB41)+脉冲发生器,至于脉冲发生可以使用很多方式,然后一大包,构建一个更大的FB给用户。
相比之下,小日本玩的则是Linux做法,写N多个小功能的FB,然后按需打包。
如果你在库中找不到,那么你只能根据你所处行业去找西门子专用块(收费),如果你还是找不到,那么请联系提供该设备的厂商。
Regards
下载积分:+1(hsiung) 热心助人

网友B:
把你的程序发上来看看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楼主:
FB1块的语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