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电话线远程修改程序

楼主(2010-02-08):
FX 用电话线远程修改程序怎么做?请高手指点。
wusaoyun

网友A:
个人见解
PLC必须和电脑连接,利用远程控制技术可以办到。

网友B:
参考一下这个,希望会有所帮助。

网友C:
谢谢大师用心了

网友C:
参考一下这个,希望会有所帮助

网友D:
学习一下谢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