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8):
请问那个大虾知道富士通MICREX-F系列的编程电缆型号?

哪位仁兄有出售这种电缆的也可以找我。

或者有知道如何接线的吗?

急急急啊!!

我邮箱:gzyk2009@126.com

网友A:
富士F系列?

电缆的接线不是问题,问题是适配器你准备怎么搞定它?

适配器的价格会非常贵……如果你能接受富士的价格,那么基本上没有什么厂商的价格接受不了了。

直接换PLC吧。

Regards

楼主:
2楼,我要全部的型号,能给我吗?现在先要知道型号

PLC跟电脑连接的 全部需要用到得东西,

如果不超过5000还是可以接受的啊, 更贵也可以主要看是否值得,看服务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2楼,我要全部的型号,能给我吗?现在先要知道型号

PLC跟电脑连接的 全部需要用到得东西,

如果不超过5000还是可以接受的啊, 更贵也可以主要看是否值得,看服务吧。

全部型号?富士F系列也就一个适配器,否则就要通过Tlink模块进行通讯。

F系列也快停产了,目前国内一级代理商并非人人都有权卖F系列的,所以,你能得到的服务有限。

另外,如果要指望玩F系列,你需要找老牌的富士代理商才可以,新入的代理商连F系列型录都不会有。

线缆型号:FLT-ASFKA

富士电机不备货,你如果要订购的话或许要等3个月以上。

Regar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型号?富士F系列也就一个适配器,否则就要通过Tlink模块进行通讯。

F系列也快停产了,目前国内一级代理商并非人人都有权卖F系列的,所以,你能得到的服务有限。

适配器有线是吧? 是一头连电脑一头连CPU得。。

现在我先要弄清楚是否有这东西可以与电脑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适配器有线是吧? 是一头连电脑一头连CPU得。。

现在我先要弄清楚是否有这东西可以与电脑连接。

这东西自然可以和PC链接,况且有USB接口的适配器,如果你的PC上不带有RS232或者USB接口,那么恐怕使用上有困难。

Regards

楼主:
楼上的大虾,恩我找了这东西资料日文的,他没说有线配,就是个适配器。你能确定那东西有配线吗?

还有你有知道哪里有卖吗?

或者怎么解决与电脑通讯好的建议。。。。。

网友A:
找富士电机就可以知道哪里有卖~~~

不过如果你愿意等3个月或者更长时间的话,这种东西一般代理商不会备货,因为卖不掉。

即使你现在买回来,F系列也将会在不久后被彻底停产,此时,你手中的这个东西又将变成累赘。

Regar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自然可以和PC链接,况且有USB接口的适配器,如果你的PC上不带有RS232或者USB接口,那么恐怕使用上有困难。

Regards

大虾再帮我下,我问了,有那东西卖,但是FLT-ASFK只配一条线,现在另一条是T-LINK的线连PLC得。是什么型号啊,急

网友A:
另一边的线缆型号为:FLC012A(1米)

网友B:
我有全套,要的话,找我,QQ106748835.
QQ106748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