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GOT的问题

楼主(2010-02-08):
此项目选用,GOT1155系列触摸屏,此屏采用标准3M内存,问题是,使用触摸屏要下载OS,OS需要占用屏的内存将近3M,这样不是多少内存做项目画面了吗,我对GOT的有关OS这块不是很了解,还请熟悉三菱GOT的朋友指教!谢谢。

网友A:
OS选择要用的下,不要全部都下

楼主:
是选的必需用的,基本功能加,通讯驱动就近3M了!

网友B:
只需选与PLC通讯的规格以及和语言项,最基本的即可。

网友C:
OS和驱动不占用用户内存,占用系统内存,系统内存是8MB,你可以全部写入都没有问题。
3M是用户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