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三菱GOT1155 触摸屏吗?

楼主(2010-02-08):
如题,如果使用过的朋友请QQ我,有问题请教,谢谢!
我的QQ:956788581

网友A:
研究一下手册更直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研究一下手册更直接!
对的。

网友C:
我用过,505962802

网友D:
你想问什么?

网友E:
用过,有什么问题你就说吧,大家探讨一下

楼主:
此屏3M存储器,下了OS和通讯驱动 基本上只没有什么存储空间了,画面还怎么做?

网友F:
这个3MB不包含OS!

楼主:
包括,我问过400-XXX了,是个女的接的,她说你不会少搞点画面嘛,我无语。。。
楼上的用过这个屏嘛,真的不包括OS?

网友B:
3MB是用户内存,
这个屏有8MB的系统内存。
手册上也是写错的。

楼主:
这是真的吗?

网友G:
OS空间跟用户空间空间不在一起的,其实LZ自己通电传输一下,很容易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事实上,在传输界面处已经区分得很清楚,一个是BOOT存储器(装OS的),一个是驱动器(即用户画面存储)

楼主:
我以前用的GOT15XX的 内存是8M,OS与用户数据都是存放在C驱动器!

网友B:
GT15和GT11系列是不一样的,GT11只有3MB可用于存储工程数据,不可以扩展。
GT15如果一共有9MB,是要保存OS和工程数据的,如果不够可以扩展。
GT15的本体有9MB和5MB两种的。

楼主:
3M包不包括 OS?

网友H:
我用過,345873140。。。。。。。1155的要自裝OS,1055的不用

楼主(2010-03-10):
拿到那个屏了,试用了一下,OS下载不包括在3M 存储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