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问题

楼主(2010-02-08):
我的590这几天少了一半励磁电压.换了全部模块还是这样.用示波器看有一组脉冲不正常.可是590也没有报警.求助各位大虾.帮一下我这个小菜鸟吧!!!

网友A:
换个电机试试,电机坏了也会这样的。

网友B:
你用几台590,如果有2台那就好办了,把出问题的哪台的励磁线换到另一台的,接上后看看,如果电压正常了那就是590有问题。

网友C:
看一下磁场电压波形,如果只有半波的话那就换个590吧,如果波头不少的话检查磁场设定参数。

楼主:
只有半个波头.我知道590有问题有人能讲点维修经验吗?

网友C:
查一下171 #参数:励磁电流SETPOINT 0.00至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