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8):
(无正文)

网友A(2010-04-09):
水的比热为1卡/(克*度),即每克水每升高1度,需要1卡的热量。1卡=4.18焦耳。这些就是基本计算方法。油的比热一般为水的0.4~0.5倍。
每小时将1吨水从常温20度加热到100度需要的功率为
1000*1000*(100-20)*4.18/(60*60)=92889(W)=93kW。
这个是理论值,考虑到加热容器的散热等因素,需要增加10%左右的余量。这样。所需功率为:
93*1.1=102.3kW。

如果不流动用P*t=C*M*(T1-T0)
如果流动就用P=CQ(T1-T0),其中Q为质量流量,
以上都是按热效率为100%计算的,实际需要考虑热效率

Q=c*m*(t2-t1)而Q=功率*时间
其中c为水的比热容
m为水的质量=水的密度1*1000千克/立方米*体积1立方米=1000千克
t2为后来的温度即100摄氏度
t1为起先的水的温度
功率=3kw

电加热加热水需用多少时间如何计数
18千瓦加热5立方水到50度,需多长时间,如何计算

假如原始水温为:20度,Q=CM(t2-t1)=4200*5000*30=18*1000*T
T=35000秒。当然这是在不考虑向外界散热的情况下,所以在实际情况下根据保温条件的不同时间会有不同的廷长。

水的比热容在液态情况下是4.2×10³J/(㎏•℃)[叫做四点二乘以十的三次方焦每千克摄氏度]
  但是固态的水,即冰,的比热容是2.1×10³J/(㎏•℃),仅是水的1/2。
 常见气体的比热容(单位:J/(kg*℃),焦/(千克*摄氏度),读作“焦每千克摄氏度”)
  Cp Cv
  氧气 0.909, 0.649
  氢气 14.05, 9.934
  水蒸汽 1.842 ,1.381
  氮气 1.038 ,0.741
  常见物质的比热容(单位:J/(kg*℃),焦/(千克*摄氏度),读作“焦每千克摄氏度”)
  水:4200焦/(千克*摄氏度),
  冰:2100焦/(千克*摄氏度),
  煤油:2100焦/(千克*摄氏度),
  砂石:920焦/(千克*摄氏度),
  干泥土:840焦/(千克*摄氏度 )
  橡胶:1700焦/(千克*摄氏度 )
  玻璃:670焦/(千克*摄氏度),
  常见金属的比热容:
  钢铁:460焦/(千克*摄氏度),
  铜:390焦/(千克*摄氏度),
  水银:140焦/(千克*摄氏度),
  铝:880焦/(千克*摄氏度),
  其它信息参见词条比热、定压比热容、定容比热容。

   老弟    你把水的比热容换成空气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