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9):
(easy view 和weinview和eview)三种触摸屏中文名字叫什么?怎么区分哦?小弟准备使用,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据说是这样的:
EASY VIEW 是台湾WEINVIEW的前身,国内有个EASY VIEW 的代理商,时间长了,代理商长大了,就仿照EASY VIEW 推出自有品牌EVIEW,而软件还是沿用EASY VIEW 的软件,后来台湾的也只好把EASYVIEW改成WEINVIEW

楼主:
还有其他见解没有

网友B:
俺是人机公司的哈,我来解答下.easy view品牌是台湾威纶生产的,现已停产了,EVIEW是深圳人机的品牌,WEINVIEW则是深圳威纶通的品牌,2家以前是合作关系,所以500系列产品的软件及硬件都差不多,正常情况下,2家公司的产品上都打得有LOGO,通过LOGO就很好区分呀,尽管使用的软件内核都差不多,但由于竟争关系,双方在软件里做了手脚,EVIEW的屏不能直接下载WEINVIEW的软件编译过的程序,要经过人机的软件反编译才行,如果反编译通不过,客户只有重新编程了,人机的软件的最新版本是2.6.1.WEINVIEW的最新版则是2.7.4.如有不懂,你可以加我QQ联系:523160027或手机13249897500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