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输入信号电气原理图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0-02-09):
请问各位朋友,在设计输入信号电气原理图时,应该以外部元器件的工作状态还是它的自然状态设计,谢谢!

网友A:
应按自然状态设计,有必要时在旁附加说明或图示!

网友B:
应该按照自然状态下设计。例如我们常说的:继电器“常开”触点是指在未通电自然状态下触点的状态为开点。
如有特殊请将标明即可。

网友C:
同意三楼的。

楼主:
哦,谢谢了!我刚进了一家新公司,看到同事画到电气图与功能说明书不一致,所以就跟他提了一下,但是他好像很不爽的样子,为了确定我的想法,就决定来请教各位了。

网友D:
一般都自然状态

网友E:
同意上面的,自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