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9):
       我厂有很多机器需要这样一种电路,用脚踏开关控制,踩一脚上去,再踩一脚下来,是通过控制一个带中位,左位,右位的电磁换向阀实现的哦,不能用PLC来实现,就用三个不知还是四个中间继电器实现的!例如伸展机,削匀机的脚踏开关就是这样的哦,踩一脚左位得电,胶辊上,再踩一脚右位得电,胶辊下,无电状态在中位!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A:
将1个循环工作周期的状态说清楚。

网友B:
上下有限位开关吗?

网友C:
1、要有上下限位开关
2、脚踏开关信号想办法转化成脉冲信号
设计电路,在下位时踩就上,反之就下。

网友D:
没难度的单按钮起停电路就搞定!

网友E:
对支持4楼  补充用继电器的点控制电磁阀,要把逻辑控制想清楚没问题的

网友F:
用三个HH53P+一个脚踏开关:就可以搞定。QQ:729781943

网友G:
其实有种脚踏开关是可以自锁的,这样实现你的动作就简单的很。踩一下接通,再一下放开。

网友F:
如果用HH62P继电器,则需继电器4个。

网友H:
自锁脚踏很有可能,拆一个看看

网友I:
各位同仁!解答问题不要忽囵吞枣,应给别人一个实际的回答,不然大家都无法从网上学到真实的东西!楼主的问题本人划了一下电路,请参考:用两个继电器KA1和KA2,两个限位开关SQ1和SQ2,电路设计为:当踩下脚踏开关时,高电位经SQ1和KA2的常闭触点接通KA1,机械向上动作,直到碰到SQ1停下,同时SQ1的常开触点打通,KA1的常闭触点归位,当第二次踩下时,高电位经KA1的常闭触点再经打通的SQ1常开触点,再经SQ2接通KA2,同时KA2在SQ1的常开触点处自保,机械向上动作,直到碰到SQ2停下。如此循环即可,试试吧!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 银河箫声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没难度的单按钮起停电路就搞定!

网友K:
两个行程开关+脚踏开关+一个双线圈不带中央封闭型电磁阀就可以了。

楼主:
有自锁的这种,就是踩一脚按下去了,再踩一脚弹上来的开关,但我们厂的这个设备不是这种,就是一个类似点动按钮的开关,按下松手后就会弹起来的这种!
4楼说的这种情况很符合,能提供电路原理图吗?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4楼你说的这种单按钮启停电路,对两位的电磁阀行,但对有中位的怎么实现呢?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谢谢10楼,我知道这种电路,我们厂有这种!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L:
把一个循环周期说清楚,我给你设计一个。

网友M:
     用普通的单按钮起停电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一个按钮(脚踏开关)和三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一个主继电器(要求带两个常开辅助助点,一个常闭辅助助点),两个辅助继电器。两个辅助继电器的作用分别用作主继电器的“启动”和“停止”。脚踏开关和主继电器的辅助触点用来控制另外两个辅助继电器。下面用KA1.KA2.KA3表示继电器。SB表示脚踏开关。
    1.L经KA3常闭------KA2常开(并KA1常开)----KA1线圈--------0
    2.L经SB-----KA1常开(KA1常闭)------KA3线圈(KA2线圈)------0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17楼的同仁,你的后面两扩弧内的东西都是和扩弧前面的东西是并得关系吗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踩一脚立马松开就上去了,再踩一脚立马松开就下来了,如此循环往复工作的,不能用PLC来实现,只能用不知是四个还是三个中间继电器来实现的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I:
    兄弟!还没理解我的电路吗?画出来看看吧,至于速度的快慢决定于限位开关的位置,也就是碰铁的长度,只要电路合理就行嘛!
    银河箫声

网友D:
引用 楼主:
    4楼你说的这种单按钮启停电路,对两位的电磁阀行,但对有中位的怎么实现呢?

    电磁阀左右两个线圈都断电时输出中位。

楼主:
    秋耕大哥,我知道你说的这种电路,肯定能实现,我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但我说的不是这种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ydp师傅能传个电路图给我看看嘛?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D:
电路
  •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跪谢ypd师傅,我要的就是这种电路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ypd师傅,你用的事什么画图软件,能告诉我怎么下载到,或是其他方法得到吗?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D:
    这是PCsELcad 10.0.1 中文版 但多数用 AutoCAD Electrical 2009

楼主:
    谢谢ypd老师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N:
    这种电路你认真看一下,应该有一个转换开关

楼主:
    ypd师傅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并且实际接了一下,我没发现那个接触器K!和K2自锁触点有什么直接的用途,这个是不是可以去掉,请赐教!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O:
    其实用个双刀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P:
    我曾做过,第一次踩脚踏开关,第一个电磁阀动作,第二次踩脚踏开关,第二个电磁阀动作;第三次踩脚踏开关,两个电磁阀动作复位,是这样的动作吗

网友Q:
    Ydp大侠的电路实现了三种状态。Kl1--kl2--到顶QF2断开Kl1.kl2都断开。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R:
    怎么不用继电器加计数器呢,这样可以节约两个继电器和省掉一些线的哦。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S:
引用 楼主:
    ypd师傅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并且实际接了一下,我没发现那个接触器K!和K2自锁触点有什么直接的用途,这个是不是可以去掉,请赐教!

    可以去掉,YPD师傅是为了保证K1,K2的吸合,没有的话就是K1,K2一瞬动,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