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请教三菱PLC和PC通讯

楼主(2010-02-09):
请教三菱FX2N和电脑通讯连不上,显示指定了不可用的COM口,我的COM设置没错呀,可以和欧姆龙的PLC通讯呀,电脑是NEC的迅驰本,听传说迅驰的有的就通讯不上,我用的 是SC-09线

网友A:
查一下通信格式!
一般不会有这种现象!除非三菱有问题!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迅驰平台可以的,与这个无关,如果设置没错就是线或是PLC有问题了。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系统问题,去别的电脑上试试看看.是可以的!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显示指定了不可用的COM口,应该是设置COM问题。不行的话,换个PLC试试看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你的WINDOWS系统是否是GOHST安装的?重装系统(不要GOHST安装)!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
可能是有密码

网友G:
你是用哪个版本编程软件的?
建议查看一下编程软件设定的通信端口是COM1,还是其它不存在的硬件端口。通常都是COM1的。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H:
我用ThinkPad偶尔会通讯不上,重新把线插一下就好。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你的WINDOWS系统是否是GOHST安装的?重装系统(不要GOHST安装)!
我就此系统.....通讯良好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J:
检查PLC软件8120设置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K:
通讯格式怎么的,是靠软件调节还是,计算机调节,

网友L:
数据线驱动程序是否安装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