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楼主(2010-02-10):
如何用590控制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参数怎么设,各位大虾看看

网友A:
交换励磁磁场方向是最经济的

楼主:
这方法我现在在用,存在有如果频繁反向就会导致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使得跑车经常冲出跑道

网友B:
照着说明书设嘛!

楼主:
说明书上没详细说明这一块,以前是有一台进口的,后来坏的,原来的有秘密打不开,所以也就没法知道鬼老是怎么设的,所以呢现在只能是像一楼大虾的方法在做,用起来总是会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B:
你是用在什么机器上?能详细说一下吗?

楼主:
铺网机上用,做往复运动

网友C:
用个四象限的,给定值做正负10v切换就行了。

楼主:
最好是能设定内部参数,7楼的方法与1楼大虾的方法会存在同样的触点失灵的问题,不知那位大虾能有这方面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