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才能打开*.PSB

楼主(2010-02-10):
这两天在看单位拆设备的程序。西门子的。
在程序中有些量是在触摸屏中设置的,不打开触摸屏程序看不到,但触摸屏只能拷贝出*.psb文件 ,用winccflex2007打不开,如何能打开?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不能回传的话,最好的办法:找原程序;否则:看PLC程序推断变量地址,之后重新编辑HMI程序;PSB是没办法打开的。

网友B(2010-03-20):
.PSB文件还是可以打开的,用prosave软件,只能备份,不能查看变量。我相信它还是可以编辑的,但是与其花那样的功夫,看看PLC程序,用屏与PLC连接后监控变量,逐个尝试,很轻松的解开。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