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0):
有台立式注塑机采用CQM1H PLC控制,由于周边电路短路致PLC CPU51部分INH,ERR/ALM灯亮与富士触摸屏无法通信,硬件坏了吗?如何造成的,为什么?请教各位师傅如何处置?谢谢!

网友A:
输出被禁止了,
因为检测到输出短路,软件系统禁止输出。

只有将该禁止控制位复位就可以了,具体查一下手册,好像是AR
充耳不闻

网友B(2010-06-18):
是SR252.15,,前几天我刚刚碰到,搞了很久!郁闷,后来才在手册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