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绕线机的朋友们进来

楼主(2010-02-11):
我们做过一种绕线机,线材只有0。2MM厚,宽度不到1MM的偏铜线,控制的张力是用电磁离合器配固态继电器+PLCPWM控制的,效果差得很,想问一下朋友们,力矩大小有什么好的方法检测线的张力大小?有这种传感器吗?

网友A:
用伺服电机做

楼主:
因线的物体强度太小,不能上伺服呀,日本机是用三菱的电磁离合器做的呀,但太贵了,8700多,要三个月的货期

网友B:
以前见朋友做过,只记得用的是松下FP2机,具体忘了,好像不用张力控制。两个工位。好像是五个伺服电机。

网友C:
平衡杆加电位器就可以解决吧??你可以试试啊.
下载积分:+3(张平全) 热心助人

楼主:
两边进线,要用两个电位器,两套力矩控制器,成本会高很多哟,不知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C: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气压控制.问题是你的要求的控制精度有多高,是开环还是闭环.要不要信号反馈.用气压控制.气动离合器.NAC的你查一下.或磁粉离合器.

楼主:
闭环是再好不过的,我一直在为这个问题而无法面对,因材料强度太弱,弄不好就断了,产量无法提高,请朋友们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