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1):
进口机台上有Q173N,软件也有,就是不知道怎么用呵,见笑呵,请各位用过的朋友发点图片。只是想看看。如果能把程式下载来,就给各位朋友分亨呵。控制12轴的呵

楼主:
没人顶?自已顶呵

网友A:
接触过172;173H的,估计你的通过QCPU读取就可以了。或者用USB线直接连接运动CPU读取。

  • 下载积分:+1(763380318)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们一直在用啊,你要安装q172软件就可以读写程序了
  • 下载积分:+1(763380318) 热心助人

楼主:
    多谢上面两位朋友,特别是3楼的朋友,你发的汉化补丁使好多工控人受益呵。能不能发两张截图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过172;173H的,估计你的通过QCPU读取就可以了。或者用USB线直接连接运动CPU读取。
    [attachment=35699]

    能不能发个图呀,我的是172N的。用你的汉化SW6RN-GSV22P下载不了呀。我该选择哪项13P/22P/还是43P呀。我是选择通过QCPU读取的。请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发个图呀,我的是172N的。用你的汉化SW6RN-GSV22P下载不了呀。我该选择哪项13P/22P/还是43P呀。我是选择通过QCPU读取的。请指点

    我没有接触过172N的,接触的是后面带H的,可能软件版本有差别。具体的硬件版本,PLC模块有文字标注的,我看了一下手中的软件,没有找到支持N的。可能你的软件版本要高。

    看了楼下的图片,你可以选择在线软件自己识别的。

楼主:
    这是图片

楼主:
    重新传上呵

网友C:
    直接读运动CPU不就行了,版本A以上都行,选Q172CPU
  • 下载积分:+1(763380318) 热心助人

网友D:
    通过Q读取的要设置是要指定要读取那一个CPU,(具体要看Q173是第几个CPU)
  • 下载积分:+1(763380318) 热心助人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网友E(2011-04-11):
你程序 有没有下到 呢 分享下!

网友E:
我有全套软件 有需要给我说

网友F:
Q172H,Q173H是Q172N,Q173N的升级CPU,Q172H用MR-J3-B的驱动器,是光缆通信的,是SSNETIII。Q172N是用MR-J2-B的驱动器,是总线连接的,是SSNETII。